[求助] 环路增益计算方法的问题

楼主(2024-11-26):
拉扎维书上介绍了一种环路增益计算方法。即断开环路,注入测试电压,然后测试信号经过环路一圈后的电压VF,计算VF/Vt,其负值即为环路增益,如图所示

该方法存在哪些缺陷呢?目前已知有,1、如果在非MOS栅极断开环路,可能改变电路增益,引起加载的问题。2、注入的测试信号Vt,单向经过环路,没有考虑信号可能双向流动。

网友:
电感可以通直流阻交流,电容可以通交流隔直流。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断开环路的ac模型的通路,并且注入的ac信号是单向经过环路,对于环路本身的dc点是不影响的。

网友:
所以都是在高阻的栅极断开。
其他地方断开就要用其他方法,比如拉扎维8.7提到的Middlebrook方法,但是算电流又算电压,算正向又算反向,只适合计算机去算,cadence stb也是Middlebrook的变体。

实际手算环路增益,就在栅极断开就行了,然后用拉扎维8.9提到的渐进增益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