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算仿真波形信号频率

楼主(2024-11-26):
想问下cadence如何准确计算仿真信号波形的频率?如图手动取两点感觉不太准。

网友A:
使用calculator里面的freq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alculator里面的freq函数

刚看到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alculator里面的freq函数

想问下 如何改变freq求的时间范围呢 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算前一小段的频率 仿真了1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下 如何改变freq求的时间范围呢 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算前一小段的频率 仿真了1ms
...

threshold value不能填0,要根据你的波形情况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reshold value不能填0,要根据你的波形情况填。

感谢回复 我是看的皮尔斯振荡电路的信号 想问下这个threshold value是如何确定呢?刚才试了0-5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先用clip函数再用freq可以算我想要的部分频率了(稳定振荡)。  (clip后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