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不精确

楼主(2024-11-27):
各位大佬,最近在写正弦波(差分)转化为方波时,发现翻转阈值不对劲,方波下降沿对应的不应该是两个输入相等的时候吗,怎么偏移那么多。已经不止一次遇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提高仿真精度试试

网友B:
tran里的最大步长改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提高仿真精度试试

是的是的,现在好了,感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n里的最大步长改小了么

现在改了,改完就好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