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的导通电阻的马鞍曲线要怎么仿

楼主(2024-11-27):
求大佬,新手

网友:
输出挂一个大电容,AC仿真找f3db然后反推导通电阻。

网友A:
输入加一个直流电压源,输出加一个直流为0(或者典型工作条件下的电流值)的电流源,电流源的交流值设定为1,AC仿真,扫描偏置条件(输入端的电压源)看输出端电压就是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加一个直流电压源,输出加一个直流为0(或者典型工作条件下的电流值)的电流源,电流源的交流值设定为1 ...

网友:
很简单,先加一个10mV左右的DC源VDC1跨接在cmos sw的S和D端。再在S端或D端挂一个DC源VDC2到gnd。然后做DC sweep,扫VDC2电压,考察VDC1的电流 vs VDC2电压关系。对曲线求导即可,马鞍曲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