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的参数width mismatch

楼主(2024-11-27):
综合的参数g跟cnt_0位宽不匹配,那么g到底是几位??

网友:
g其实是integer类型,32bit。为了避免错误,可以定义与cnt_0位宽相等的中间信号将g赋值它,再连到cnt_0端口。
参考下面改法:

for .... begin
localparam [xx:0] c0 = g;
...
    .cnt0(c0),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