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变电容的Voltage difference是啥意思?

楼主(2024-11-27):
virtuoso新人,现在正在调试一个LC的VCO,图片里我正在调试可变电容,里面有一个参数是Voltage difference,是什么意思呢?

我黄框里的VC,就是用VC 控制可变电容的容值(pss扫参VC),因此我对voltage difference不理解是干啥的。

  • 按照元器件型号,是pvar开头,那应该是pmos做的varactor,所以voltage difference是设置pmos的反偏还是正偏?
  • 那不是就跟我自己设定好的VC冲突了?
  • 而且这个voltage difference还只能设定±VDD以内的值,否则log会弹出警告。

voltage difference

voltage difference

网友A:
两端的电压差。model会根据你填的电压差,估计一下这个电压差下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的电压差。model会根据你填的电压差,估计一下这个电压差下的电容。

那也就是说这个voltage difference只是让我看看这个变容管能达到的范围的容值,并不影响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这个voltage difference只是让我看看这个变容管能达到的范围的容值,并不影响仿真?
...

我认为不影响。你可以自己做做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