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U内部LDO不能支撑DFT的瞬态电流

楼主(2024-11-27):
MCU芯片内部自带LDO,但是由于DFT的仿真电流的瞬态变化很快(静态功耗+动态功耗,动态功耗包含短路和翻转)速度在300ps内从几mA上升到1A,LDO不能供电。DFT真的有这么快的电流变化吗?有什么办法规避DFT测试的电流变化快导致LDO动态压降大?

网友:
1A的话电流太大,而且变化速度也太快。一般LDO不会支持1A的loading的。

网友A:
这么大电流一般承受不了,建议问问你们模拟工程师。如果是scan测试的话,你可以试试降低pattern的翻转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一般承受不了,建议问问你们模拟工程师。如果是scan测试的话,你可以试试降低pattern的翻转率。 ...

那是不是只有增加片数字电路部分的片内电容了呢?

网友(点评):
5楼回答了你,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你的mcu DFT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电流,是mcu的规模很大吗?

网友B:
从设计上讲,这么大电流,scan的时候应该外接电源。好像DFT的文档里有关于大瞬态电流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有增加片数字电路部分的片内电容了呢?

平均电流到不了这么大,但是瞬态电流会这么大,主要就是芯片的瞬态电流带入到LDO仿真导致压降大,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设计上讲,这么大电流,scan的时候应该外接电源。好像DFT的文档里有关于大瞬态电流的处理方法 ...

能不能分享一下文档,或者告知一下在哪里去找DFT文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分享一下文档,或者告知一下在哪里去找DFT文档

能不能分享一下文档,或者告知一下在哪里去找DFT文档。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一下文档,或者告知一下在哪里去找DFT文档。感谢

tmax 命令 set_atpg 里面有关于power的设置。但是我觉得这个配置不解决大的问题,如果功耗很巨大,就必须考虑设计上改变

网友C:
是stuck at还是transition? 可以通过减小pattern的翻转率来减少瞬态电流。

网友C:
你们芯片正常工作的功耗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芯片正常工作的功耗有多少?

正常工作在几十到一百多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tuck at还是transition? 可以通过减小pattern的翻转率来减少瞬态电流。

减小pattern会不会导致漏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在几十到一百多mA

那就不是pattern的问题,而是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是pattern的问题,而是漏电了。

瞬态电流大也是漏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态电流大也是漏电吗?

瞬态电流大,都是门翻转的动态电流

网友D:
常见问题,你链太长,相关性太高,导致内部翻转率过大,看看是哪个模块,链改改。比如A[127:0]*B[127:0], 你如果低位都在一条链上,肯定翻转率过高,得错开。你在pattern仿真时候就得注意动态功耗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问题,你链太长,相关性太高,导致内部翻转率过大,看看是哪个模块,链改改。比如A[127:0]*B[127:0],  ...

额  谢谢 !那我想再问一下改变链长,减低相关性会影响DFT测试的时间吗,会不会导致ATE测试时间过长?一般DFT比正常功能模式的动态电流大多少倍呢,有经验值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谢谢 !那我想再问一下改变链长,减低相关性会影响DFT测试的时间吗,会不会导致ATE测试时间过长?一 ...

可能会影响,但是DFT员工必须先尝试给出至少2~3个方案。功耗主要看供电能力是否能承受和散热能力风险。DFT fail,芯片只能re full 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会影响,但是DFT员工必须先尝试给出至少2~3个方案。功耗主要看供电能力是否能承受和散热能力风险。DF ...

谢谢!大概了解了

网友E:
會不會是你的數位邏輯在 scan chain 動作時, 對 analog 電路產生干擾或錯誤的控制, 造成電流上升?

楼主(2025-07-17):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是你的數位邏輯在 scan chain 動作時, 對 analog 電路產生干擾或錯誤的控制, 造成電流上升? ...

我也不了解细节,我做PI的,单纯的感觉我们这边的DFT电流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