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

楼主(2024-11-27):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指导一下这个电路该咋调饱和,左边是启动电路,右边是自偏置的宽摆幅cascode电流镜,M9 M11用的四分之一管偏置

万分感谢,推原理给自己绕晕了

网友A:
1、这是典型的自偏置结构的电流镜,你可以根据Vgs1=Vgs0+i*R得到基准电流的表达式,然后根据表达式确定电阻值和M1与M0的宽长比。
2、M0与M1的比值N不宜太小,避免失调过大
3、可根据基准电流的大小计算出合适的偏置电压(你这器件尺寸宽长比都为2:1有点离谱
以上只是个人的拙见,欢迎讨论

网友B:
vod太大了,也就是长宽比太小了,不满足电压范围了。
首先你得算出每条支路需要多少电流,比如30u,然后通过gmid算出需要多少的W。新手可以按W=30u*1=30u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典型的自偏置结构的电流镜,你可以根据Vgs1=Vgs0+i*R得到基准电流的表达式,然后根据表达式确定电阻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d太大了,也就是长宽比太小了,不满足电压范围了。
首先你得算出每条支路需要多少电流,比如30u,然后通 ...

感谢!!!!

网友C:
左边的启动电路咋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启动电路咋起作用的?

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刚上电时M12 M13是开启的,稳定后M12M13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