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unmatch points

楼主(2024-11-27):
使用两个相同的网表文件作为 r 和 i
跑出来的接果会报在r文件中有5个 unmatch的DFF
但是两个文件是完全一样的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指教!!

网友A:
没碰到过,猜测是你设了case或者constant,但没有r和i都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猜测是你设了case或者constant,但没有r和i都设上

只对scan_en 和scan_mode做了set constant,而且也是r i都set了
他unmatch只显示r里5个DFF,i那边什么都没显示
请问会不会是svf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对scan_en 和scan_mode做了set constant,而且也是r i都set了
他unmatch只显示r里5个DFF,i那边什么都 ...

你的svf是综合生成的吧,按我理解rtl比netlist才需要吃svf,netlist比netlist应该不用sv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vf是综合生成的吧,按我理解rtl比netlist才需要吃svf,netlist比netlist应该不用svf吧
...

是的,我感觉应该用不到svf,而且我用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netlist去比对的,这样都会有问题,很难理解

请问如果verify过了 是不是就不用管unmatch的事情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感觉应该用不到svf,而且我用的是两个完全相同的netlist去比对的,这样都会有问题,很难理解

请 ...

是的,verify succeed之后别的啥都不用管(只需要确认你设的dont verify那些点是不是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verify succeed之后别的啥都不用管(只需要确认你设的dont verify那些点是不是合理)
...

好的好的了解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