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问题

楼主(2024-11-27):
LDO加上电荷泵以后,低频PSR变化的有点大,各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如何改进嘞(黄色是无电荷泵,给的理想源,红色是加的电荷泵模块)

psr

psr

网友A:
上电路激励,仿真方法描述

网友B:
电荷泵给谁供电,误差放大器还是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给谁供电,误差放大器还是功率管?

电荷泵给误差放大器和BG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激励,仿真方法描述

vin给功率管供电,电荷泵输出给EA和BG供电,vin_dc给的标准值,vin_ac给的1,仿ac,取输出的dB20作为结果,我是这样仿的psr 屏幕截图 2024-11-27

网友B:
电荷泵要跑pss+p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要跑pss+pac。

好的,谢谢了

网友A:
六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楼说得对。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