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仿真停住了

楼主(2024-11-27):
跑着跑着停在一个时间点不动了,也没有报错,就这么静止了,log也没有继续增加,这个我要从哪里入手去查原因呢?

网友:
排查代码,把所有可能的阻塞语句前后加上打印信息,比如get()、@、forever等,但不限于此。

网友:
仿真时间没有增加的话可以先用bjobs之类的看看是不是你的仿真被挂起了

网友:
大量X态的传播有可能导致仿真速度变得超级缓慢

网友:
如果波形一直增加,你看看你是不是哪里在polling某个寄存器,然后又没有打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