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di shift+L

楼主(2024-11-27):
为啥verdi 不停地按shift+L还是弹出这个???

网友A:
你是不是只是在波形窗口下shift+L?你在上面的窗口中shift+L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只是在波形窗口下shift+L?你在上面的窗口中shift+L一下

在代码框那疯狂按shift+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代码框那疯狂按shift+L

vcs是不是还在run?没有跑完?

网友:
你run VCS的服务器是不是和run Verdi的服务器不是同一台,如果不是同一台的话,检查一下两台服务器的时间,做一下时间同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