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设计精粹上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怎么理解

楼主(2024-11-27):
Sansen书上给了一种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这种共模反馈通过两组电容进行采样/反馈。现在如果要推导开关电容等效成的电阻,应该怎么考虑?
一般考虑开关电容等效成的电阻时,往往考虑有一个delta Q,但是这个电路,如果假设无泄漏和足够理想的话,CMFB节点的电压应该是可以认为等于Vb的,即开关切换没有发生delta Q,所以不能等效成电阻?

网友A:
开关电阻约等于1/fclk*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阻约等于1/fclk*C

按理说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开关发生上发生了电荷转移才能等效成电阻。如果这种共模反馈最终电压完全和输出一样,是不是就不能等效成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