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dummy的作用

楼主(2024-11-28):
最近在画一个运算放大器,原理图中差分管附近三个dummy,分别在输入端栅极两个,共源端一个。想请问一下在栅极的dummy和源端的dummy都什么区别?

网友:
都叫dummy,没区别。接的不一样而已

网友:
栅极的稳压?源极的当作匹配的dummy?三端接死当电容,四端接死就纯dumm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