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建模问题

楼主(2024-11-28):
    各位好!

         我在matlab里面对SAR ADC进行建模,但是发现程序运行存在精度问题,导致最后结果存在问题。比如有一个计算,他理论应该计算的是15223/293=51.97269625...,但是由于精度问题他只能计算出51.9726920...而且后续的逐次逼近计算也会产生误差,导致比较器电压vip两两之间不是2倍关系。请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呢??

网友A:
我在做16b數位校正SAR ADC 才建matlab model 吧.而且只關注行為是否符合預期..沒關注那麼細的刻度...SAR 的運作很單純..若你想快速做各種模擬(比如 CDAC monte carlo 分析)..  建議SAR ADC 的子電路如 comparator, timming control 用verilog-A model 取代..則可快速模擬...

网友B:
这个51.97269是什么的结果,按理这个误差就没什么影响了吧,建模哪里需要小数点后面七八位的精度,就是大概验证一下电路的结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1.97269是什么的结果,按理这个误差就没什么影响了吧,建模哪里需要小数点后面七八位的精度,就是大概 ...

感谢回复。这里是计算的采样的总电荷。目前来看找到原因了,是我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16b數位校正SAR ADC 才建matlab model 吧.而且只關注行為是否符合預期..沒關注那麼細的刻度...SAR 的 ...

嗯嗯,明白了!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