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电流泄放走向研究

楼主(2024-11-28):
第一个图,是fab建议的从左进从右出,不建议同向进同向出,说是避免电流拥挤

疑问:两张图不同处就是电流最后从S端汇聚到总线,然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我意思是电流从S端垂直往下走到总线,左右走电流有啥区别,从垂直方向,到水平左右,为啥就有避免拥挤的说法。
第二个图有两张示意
左边:电流是PAD总线由上往下,进入第一个管子D端,在走到S端,横着在进入另一个S端在进入D端,从走到主线在往上,出PAD。
右边:电流是PAD总线由上往下,进入第一个管子D端,在走到S端,竖着往下走到总线,从总线往上在进入另一个S端在进入D端,从走到主线在往上,出PAD。(这个就遵循fab建议从左进右出,从上进下出原则)
疑问:这两个电流走向,谁优谁劣呢

网友A:
电流会优先通过电阻最小的通路,左进左出那左边的管子就是通路电阻最小的走的电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会优先通过电阻最小的通路,左进左出那左边的管子就是通路电阻最小的走的电流最大。  ...

左进左出?可以具体说下是那个图吗

网友:
图1右边

网友B:
FAB给的Not Good的图:电流可以“抄近道”,向左边拥挤。
FAB给的Good的图,电流走哪个支路,寄生电阻都差不多,没有“近道”可走,所以电流更均匀。

网友C:
图二右边的优

楼主:
谢谢。理解了,最左边可以超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右边的优

我感觉图二的左边跟好呢,左边的路径更短吧。可以展开一点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B给的Not Good的图:电流可以“抄近道”,向左边拥挤。
FAB给的Good的图,电流走哪个支路,寄生电阻都差 ...

这个抄近路让我茅塞顿开。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右边的优

你好,想通了,是不是因为,对左边的图来说的话,最上面的finger是最短的路径,电流会争先从第一个finger走,这种情况下被烧的风险就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通了,是不是因为,对左边的图来说的话,最上面的finger是最短的路径,电流会争先从第一个finger ...

是的,ESD追求的是均匀,所以左近右出,上进下出,都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
哦,这个拥挤真没考虑过,只想过开关多打保证开启,学习了

网友D:
图二右边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二右边优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