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Embedded Boundary Scan在上层如何集成?

楼主(2024-11-28):
请教各位:
tessent官方user's manual只介绍了在physical sub block级别插入Embedded Boundary Scan的flow,但是没有讲在上一级如何集成这个sub block,想请教一下做过的前辈。
在上一级,工具似乎不会自动连接sub block的bscan_select、bscan_clock、bscan_capture_en、bscan_shift_en、bscan_update_en、bscan_scan_in、bscan_scan_out这些信号,是需要手动连接吗?如果手动连的话该怎么连?

网友A:
mentor 工具可以自动连接啊,是不是模块的tcd 读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 工具可以自动连接啊,是不是模块的tcd 读的有问题

谢谢回复!

我读入sub_block是用的如下命令:
open_tsdb   /sub_block_path/tsdb_outdir
read_design  sub_block   -view   interface   -design_id   rtl1
这样读可以吗,还是需要其它命令?
另外,sub_block的上层也是embedded boundary scan,再往上一层才是整个chip的顶层,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否需要特殊处理。
刚刚接触tessent,麻烦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读入sub_block是用的如下命令:

需要把sub block的bscan_tcd文件在chip上吃进去,这样工具才会识别出来进行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把sub block的bscan_tcd文件在chip上吃进去,这样工具才会识别出来进行连接

读入tcd文件就可以自动连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 工具可以自动连接啊,是不是模块的tcd 读的有问题

读入tcd文件就可以自动连接了,并且仿真pass,谢谢!

网友:
Thanks for this post, it will help me alo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入tcd文件就可以自动连接了,并且仿真pass,谢谢!

请教下tcd文件用什么命令读入啊

楼主(2025-01-1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tcd文件用什么命令读入啊

read_core_descriptions  xxx.tcd_bscan

网友(2025-03-12):
引用 楼主:
read_core_descriptions  xxx.tcd_bscan

直接open tsdb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