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三极管不识别

楼主(2024-11-28):
跑lvs时三极管报错,识别不出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

网友:
没有定义到BJT的参数,你到导出一个网表,看网表里面的参数是什么?然后去看你LVS的文档,找到BJT,看看他的参数是什么对比一下,再者看一下,你的layout,是不是没有添加BJT的识别层。

网友:
网表没生成area?

网友A:
可能是PDK生成的不对,或者就是rule里面有选择三极管类型的开关,需要手动到rule里面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DK生成的不对,或者就是rule里面有选择三极管类型的开关,需要手动到rule里面改一下。 ...

rule不是我搞的,找不到三极管的开关选项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