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用蒙卡仿真电路的失调电压出来的正态分布曲线中心点偏移0值很大为什么?怎么改

楼主(2024-11-28):
(图片)

楼主:
我跑的是灵敏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蒙特卡洛仿真,正态分布的标准差是679.4 uV,但是平均值有6.984 mV,比平均值大了十倍,请问我设计灵敏放大器的时候更应该注重调整平均值还是标准差?

网友:
说明存在很大的系统失调

网友:
u值大是因为你电路版图本身存在失配,方差大可能是工艺的问题。

网友:
偏这么大说明本来就不匹配严重吧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跑这个仿真的激励吗spice d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