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ysight测量cycle to cycle时的N-unit设置

楼主(2024-11-28):
请教下在测试PLL时钟的cycle to cycle抖动时,keysight的N-unit应该设置多少?如果设置的很大,是不是就变成TIE的抖动了?待测量时钟用于数字做约束,搞不清这个选项应该设为几了

网友A:
首先N设置多少是应用层面上该给出来的要求,第二点设置的很大也不是TIE。一般用作数字约束可能N=1的情况比较多?这我不敢完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N设置多少是应用层面上该给出来的要求,第二点设置的很大也不是TIE。一般用作数字约束可能N=1的情况比 ...

这个可以理解为间隔几个周期吗?比如1就是相邻两个周期的差值,2就是取间隔一个周期的两个周期做差值。所以看应用端怎么用这个时钟,然后再来定义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理解为间隔几个周期吗?比如1就是相邻两个周期的差值,2就是取间隔一个周期的两个周期做差值。所 ...

兄台连Ncycle-c2c jitter的定义都没仔细看过啊,N值得是连续多少个,默认是1,就是相邻两个周期的时间差,取N的时候就是连续N个周期之间的时间差,之所以N取得越大一般这个抖动越大就是因为相当于观测时间越长引入了低频的噪声,所以N越大这个抖动值会不断增大,不过他是有上限的,上限跟TIE的值相关,看一下两者积分公式的差别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连Ncycle-c2c jitter的定义都没仔细看过啊,N值得是连续多少个,默认是1,就是相邻两个周期的时间差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