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efuse IP进行基准源校准

楼主(2024-11-28):
基准源电路在使用数字模块和efuse IP进行基准源校准的时候,efuse模块只与数字电路交互,数字电路对efuse进行读,写的控制,也是通过读取efuse来获取trim编码,从而对基准核心电路的电阻连接方式进行修改,来提高输出电压精度。
不理解的是:efuse并未与模拟电路部分进行交互,也不能获取当前参考电压是多少,他是如何确定当前值和目标值的偏差来选择最优的trim编码呢,真心希望懂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二、感谢!!!

(smic efuse IP 输入输出配置)

网友A:
efuse只是存储校准数据而已,具体校准数据如何得出要看你们自己的设计,这部分通常由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得出,也有在实验室测试手动写入后面ft设备自动校准的;片上校准和片外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use只是存储校准数据而已,具体校准数据如何得出要看你们自己的设计,这部分通常由数字电路控制模拟电路 ...

谢谢回复,想请教一下 efuse和常规的熔丝修调都是一次性(OTP)的吧,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efuse优势是啥呢,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