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INL和DNL测试

楼主(2024-11-28):
在测量ADC的INL和DNL时,想用的是sin波输入,但对于这个输入信号的设置不是很清楚,我做的是12bit 如果是fs=100Mhz的采样频率,我设置输入信号频率为fs*1/1024,然后设置tran的时间=1024/fs *4 +td,td做一个时间的空余,这样的意思是指一个sin波采样1024个点,然后跑4个周期,这样设置可以嘛?
还有一个问题,就我Cadence跑完的数据,用理想DAC转成阶梯波形后,再用send to-table-new window,这样导出的数据点远大于我采样的点数1024,有几百万个数据点,我是直接就可以用这个数据作为matlab的输入数据吗?

代码参考的是这个网址的: ADC使用直方图(histogram)方法绘制DNL和INL - 知乎

楼主:
顶顶 做不出来了

网友:
INL、DNL和输入信号频率无关,输入信号摆幅需要覆盖所有码值。每个码值4个点太少了,INL和DNL是大量统计得到的结果,如果是测试,一般是尽可能的采更多的点去计算。如果是仿真的话,嫌点数多仿真时间太长,每个码值也至少安排10个点以上才有参考意义。

网友:
12bit有4096个电平;输入信号100M/1024,每个周期只采样1024个电平,四个周期共采样4096个。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每个周期的采样值电平可能是重复的。还有就是4096个点为什么是几百万个数据呢?

网友(2025-06-09):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