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24.2 不成功

楼主(2024-11-28):
./pubkey_verify -y -a /opt/mentor/aoj_cal_2024.2_36.24/ 显示不成功,求一个新的pubkey 有吗

网友A:
去找一个 FlexNetLicensePatcher,就可以了,你能下载到的各种 Cadence 软件的最新版本里面应该都能找得到这个东西。

楼主:
换一个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一个 FlexNetLicensePatcher,就可以了,你能下载到的各种 Cadence 软件的最新版本里面应该都能找得到 ...

好,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这个patch以后还需要license吗?

网友D:
you should use this command :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if you didnt use the -y in your command only check the available patch files and do not change them.

网友E:
您好!您这是在哪个Linux 系统上安装的呢?是 CentOS7.9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这是在哪个Linux 系统上安装的呢?是 CentOS7.9吗?

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问题解决了

Linux 系统该升级了,还在用这么古老的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atch以后还需要license吗?

是需要的,只要任何附和格式要求的license 就都可以了,Patch 之后就不检查license 的值是否合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的,只要任何附和格式要求的license 就都可以了,Patch 之后就不检查license 的值是否合法了。
...

也就是说patch之后,那就用以前的license就行了吧!

网友C(2025-01-23):
引用 网友D:
you should use this command :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if you didnt use the -y in your command only  ...

嗨,FlexNetLicensePatcher这个文件打不开,打开提示: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This option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see --help for all possible usages.
重装zenity更换系统各种版本更换GCC等操作,都是这个报错....无语了
我记得很久之前打开过一次,,后来再也打不开了......
有高手知道么??
盼望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嗨,FlexNetLicensePatcher这个文件打不开,打开提示: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This option is not ava ...

FlexNetLicensePatcher 是个病毒.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论坛哪个人那里下载的,这个病毒很害人,会修改ls文件,然后生成一个rmt病毒文件,在你运行ls命令后,会自动修改lib库文件.

如果在/lib64下执行ls,那么系统立马挂了.

发这个病毒我想对你说:有本事咋们 拳脚 单挑,看我不 打得你不认识你自己.

网友(2025-03-01):
请问你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license不行,以前calibre2014的没问题,现在换calibre2023的就不行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exNetLicensePatcher 是个病毒.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论坛哪个人那里下载的,这个病毒很害人,会修改ls文件,然 ...

是, 太坏了。弄病毒出来。

网友:
兄弟, 能发一个2024.2的安装文件吗? 谢谢。

网友F(2025-05-06):
引用 网友A:
去找一个 FlexNetLicensePatcher,就可以了,你能下载到的各种 Cadence 软件的最新版本里面应该都能找得到 ...

亲测,只能破解到2023;2024的pkg文件更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亲测,只能破解到2023;2024的pkg文件更改了。

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2024无法和谐,只有2023可以和谐。我刚刚试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亲测,只能破解到2023;2024的pkg文件更改了。

那我是怎么弄的?2024,2025 都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exNetLicensePatcher 是个病毒.但是我不确定我是论坛哪个人那里下载的,这个病毒很害人,会修改ls文件,然 ...

你可能是比较倒霉,下到了一个恶意的Patcher,我一直用的都很好。

网友:
成功安装 的,分享一个license 和pat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比较倒霉,下到了一个恶意的Patcher,我一直用的都很好。

谢谢你的图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我是怎么弄的?2024,2025 都OK。

能分享一下你的补丁软件吗?我自己试了三个补丁软件,全部都没有显示补丁成功,都是0patch。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能分享一下你的补丁软件吗?我自己试了三个补丁软件,全部都没有显示补丁成功,都是0patch。 ...

用附件发给你,你试试看能否下载使用。

网友(2025-06-13):
可以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发给你,你试试看能否下载使用。

我运行完之后启动spectre报这个错,该不会这个软件也是病毒吧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运行完之后启动spectre报这个错,该不会这个软件也是病毒吧前辈

maybe you forgot to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e.g. PATH)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运行完之后启动spectre报这个错,该不会这个软件也是病毒吧前辈

你这是属于基础性知识没学明白啊,Linux 上你安装完EDA 软件,做好破解之后,需要设定环境变量。不同的软件需要设定的环境变量各不相同,一般查文档都能查到。但最起码的 PATH 你的把你安装的 Spectre 下面的 tools/bin 这个路径给加进去吧。你截图放的这条打印信息是在你当前的 terminal 里所准备的环境变量中,沿着 PATH 指定的搜索路径搜了一遍,找不到 spectre 这个可执行程序,不论是 32位的或者是6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属于基础性知识没学明白啊,Linux 上你安装完EDA 软件,做好破解之后,需要设定环境变量。不同的软 ...

然而并不是,因为我在之前就使用过,可以正常启动。即便我使用绝对路径,也是报这个Error。最后我重新copy了一份软件包覆盖掉之后就正常了哈。

网友(2025-08-29):
talangerlai posted on 2025-5-6 23:16.
I'll send it to you as an attachment. Please try to download and use it.

Hi,

Can you please share it via baidu or send to armbaghd@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发给你,你试试看能否下载使用。

how to use it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发给你,你试试看能否下载使用。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