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把波形的text文件导入virtuoso里显示出来

楼主(2024-11-28):
求助各位大佬知不知道怎么把text文件在virtuoso的波形显示器里面显示出来

网友A:
text文件按VCSV的格式写,viva启动波形显示器,open result就可以显示。

网友B:
如果是tran文件,选择理想源vpwlf

这个地方写路径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方法:www.analog-life.com/2023/05/save ... them-in-simulations

网友D:
可以用verilog-A做一个cell出来,或者用PWL的电压源直接驱动,其中PWL的值设置成text文本文件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xt文件按VCSV的格式写,viva启动波形显示器,open result就可以显示。

感谢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verilog-A做一个cell出来,或者用PWL的电压源直接驱动,其中PWL的值设置成text文本文件名就可以了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里的方法:www.analog-life.com/2023/05/save-time-domain-waveforms-as-waveform-files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tran文件,选择理想源vpwlf 这个地方写路径

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