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ock tree对jitter的影响

楼主(2024-11-28):
如题:以下哪种方案会导致clock tree引入更多的jitter?假设从A到B总共5000um:
方案1:采用20级反相器,时钟信号的rise/fall time 为50ps,总delay为1ns;
方案2:采用10级反相器,时钟信号的rise/fall time 为100ps,总delay为1ns;

楼主:
可分 Period jitter(RJ,DJ)  TIE jitter (RJ DJ)

网友A:
大概率方案2。直观线RC相同下,20级多的功耗总有收益。不过根据经验,20级那个RC应该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方案2。直观线RC相同下,20级多的功耗总有收益。不过根据经验,20级那个RC应该更小。 ...

时钟路径长度是一样的,所以级数越多,RC越小,且沿更陡,但是时钟从A到B的总delay是一样的

网友:
理想化推导的话,假如方案2的延时是靠加电容实现的,jitter应当一样。如果是靠加L实现的,jitter会变差

网友:
不考虑走线crosstalk和sub noise,只考虑p/g noise,二者应该是一样的。考虑前者,则方案1 jitter略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