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小白询问一下DRC的基础知识

楼主(2024-11-28):
这里面的这些多边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线网吗

网友A:
这些不是最小宽度、间距和最小包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不是最小宽度、间距和最小包围吗

是的,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他定义的是什么东西的最小宽度,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蓝色的多边形它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版图中不同的层次

网友:
在工艺的说明文档里面可能在开头会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不同的层次

嗯,我知道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层次,但是这个多边形代表的物理实体是什么,是线网吗

网友:
任何层都可以是一个多边形

网友:
metal啊 via啊 都可以

网友:
蓝色是金属线,width是最小线宽,spacing是线与线之间的最小间距;
红色的是via(孔),enclosure是最小孔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