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180ENH3工艺问题

楼主(2024-11-28):
HB180ENH3工艺,仿真这个ESD的耐压,电压都加到MV级别,也没有漏电流,不清楚为啥,请大神解答

楼主:
另外就是仿真出来这两个器件的击穿电压是一样的,IV曲线完全重合,太奇怪了

楼主:
工艺厂已回复原因,ESD器件的model仿真不准确

网友A:
兄弟们,你们用过这个HB180ENH3工艺的N阱电阻rndtfox_3t,看了下发现这个电阻W最小20um,不知道会不会面积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你们用过这个HB180ENH3工艺的N阱电阻rndtfox_3t,看了下发现这个电阻W最小20um,不知道会不会面积 ...

为什么会用到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用到这个电阻

要用到N阱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