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仿真时间太长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28):
一个二维NMOS模型跑sdevice的节点一个要跑八分钟左右,能跑出来但感觉不合理。看了一下.out文件,我设置的迭代次数是15,每次在第四次或者第五次就会弹出Finished,because...Error: smaller than 1 (3.77e-02)这样的错误,请问这个要改哪些参数解决

网友(2025-02-1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7-23):
Finished,because...Error: smaller than 1 (3.77e-02)这样的错误
这不是报错,代表每次计算4-5次就得到收敛结果了,还可以。计算速度慢可能是设置的Mesh太密集了。重新Mesh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