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问题

楼主(2024-11-28):
使用skill ,实现下面的操作
地址线的label:A<11>,A<22>,A<33> 使这三个label 的数字部分都加上20,得到A<31>,A<42>,A<53>,并替换掉之前的label?

网友A:
遍历cv下所有的shape,找到theLabel为需要替换的内容,进行计算并替换

网友:
procedure(addNum(number)
  let((str num1 num2)
    foreach(label geGetSelSet()
      pcreMatchp("(.*)([\\[|<])([0-9]+)([\\]|>])" label~>theLabel)
      str = pcreSubstitute("\\1")
      num1 = pcreSubstitute("\\3")
      num2 = artMakeString(evalstring(num1) + number)
      label~>theLabel = strcat(str pcreSubstitute("\\2") num2 pcreSubstitute("\\4"))
    )
  )
)

网友:
let((text p)
    text = label~>theLabel
    p = parseString(text "<>")
    label~>theLabel = sprintf(nil "%s<%d>" car(p) evalstring(cadr(p)) + 20)
)

网友B(2025-01-02):
引用 网友A:
遍历cv下所有的shape,找到theLabel为需要替换的内容,进行计算并替换

procedure(del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cv = deGetEditCellView()
                shapes = 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if (shape~>objType=="label" && shape~>theLabel == name then
                                        schDelete(shape)
                                )
        )

     )
)

大佬您好!这是我写的一个删除指定Label名字的skill脚本但是运行报错:if 返回值为n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delLabel(name)
  let((cv shapes shape)
        cv = deGetEditCellView()

大佬,不敢当。skill语言有一个特性,他是从lisp语言过来的,你的错误是因为if后面有个空格,删除空格或者用lisp语法(if xxxx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