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颜色问题

楼主(2024-11-29):
画版图时从原理图生成版图后的管子全部都显示为紫色,但是单独打开管子的版图文件显示就是正常,请求各位。

生成的版图

生成的版图

网友:
你看看把所有图层关掉之后这个紫色还在不在?如果不在就可以关,

网友:
你看看instance drawing这个layer是不是这个紫色竖条

网友A:
是工艺库没对上吗?  还是display出问题了?看着每个layer都对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艺库没对上吗?  还是display出问题了?看着每个layer都对不上呢

应该是路径问题,请问怎么我用的中芯国际的工艺,这里显示台积电的工艺,请问怎么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路径问题,请问怎么我用的中芯国际的工艺,这里显示台积电的工艺,请问怎么切换
...

看起来像是.tf和display.drf不一致,按你的说法.tf是smic的,LSW窗口看图层命名又是tsmc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我问一下  是从schematic用layoutXL 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路径问题,请问怎么我用的中芯国际的工艺,这里显示台积电的工艺,请问怎么切换
...

你可以点击virtuoso界面的tools选项,找到technology file  manager 里面  attach  ,链接一下你现在的library和你对应要使用的 technology library

网友:
你是不是一个工程的cds.lib文件定义了多个工艺库,还是你自己的设计库没有attach smic的库,然后可以从smic工艺库下找到display.drf文件把它拷到你的工作目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路径问题,请问怎么我用的中芯国际的工艺,这里显示台积电的工艺,请问怎么切换
...

这是库attach错了啊搁CIW的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的Attach重新attach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库attach错了啊搁CIW的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的Attach重新attach看看

楼上正解已解决,感谢。此贴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