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需不需要带physical cell

楼主(2024-11-29):
想问一下大佬们,验LVS的时候,pr工具吐的网表需不需要带physical cell,例如 filler cell、DCAP、well tap cell这些。目前我验LVS的时候要去掉physical cell才能过,但是搞不懂原因是什么,求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网表只保留具有逻辑的管子,比如与非门这些逻辑门,decap这种电容;而filler 这类的是填空用的,导出来的网表里不能有。因为它没有相关的cdl去识别它。

网友:
Filler cells are not required, even if you put then you need to tell the physical verification, I mean you need to include the module definition for filler cells

网友:
三楼说的对,但是要补充的是你要把power ground connection也写在netlist里才能过lvs,我猜你没做这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DCAP要吧,要看layout有没有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