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C400 remap配置方法

楼主(2024-11-29):
在memory 分类中,如何给一个master分配alias的地址,比如说QSPI在正常访问时的地址为0xE0000000,如果做boot启动,此时QSPI的地址就要被映射为0X00000000,这个应该怎么配置呢?有没有了解的SOC ER们,

网友A:
address配置里,有address map的部分
这类涉及boot的,一般自己做个bridge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ress配置里,有address map的部分
这类涉及boot的,一般自己做个bridge更方便
...

您好,请赐教,确实在memory maps中看到了这个remap的信息,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置,

楼主:
比如说:1,我现在boot的地址并不在master中,我是建立一个not target的address,分配地址空间,将remap select到我需要的slave中,生成代码发现,我每个slave都会生成一个remap的配置信号,

2,我现在boot的地址并不在master中,重新建立一个memory maps的空间,在memory2中只分配一个not target的address,分配地址空间,将remap select到我需要的slave中,slave interface只选择cpu的口,这样会和memory1中的配置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1,我现在boot的地址并不在master中,我是建立一个not target的address,分配地址空间,将remap sel ...

1应该是你mem map1选择了所有slv导致的吧,2也是选择的slv和mem map1有重复导致的冲突,把要做remap的那个slv单独拿出来做一个mem ma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