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了一个单级的全差分折叠式共源共栅电路,为什么增益一直上不去呢?

楼主(2024-11-29):
发现负载管的Rout非常小,P4 5只有200左右,N10,11只有62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这是宽长比的一些信息

网友A:
一个运放20多mA啊?

网友B:
因为Rout跟电流是反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Rout跟电流是反比的

但是为什么PM11 12的rout就比较大呢  用的相同的电流

网友C:
最简单的欧姆定律,(输出电压-VDD)/支路电流,想提高增益减电流,对应带宽会降。

网友:
电流太大了,输出阻抗就特别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欧姆定律,(输出电压-VDD)/支路电流,想提高增益减电流,对应带宽会降。 ...

输出阻抗是这么算的吗

网友:
vds太小了,提升V3能改善增益。
可以自己仿下不同vds的selfgan gmid曲线,你就会发现selfgain受vds的影响蛮大的,尤其是是vds过小的时候。输出摆幅跟增益要做折中。

网友D:
楼上都什么回答,电流变大,rout变小,但是gm变大了啊。
运放的增益跟电流没关系,只与工艺固定参数,L,vdsat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什么回答,电流变大,rout变小,但是gm变大了啊。
运放的增益跟电流没关系,只与工艺固定参数,L,vd ...

你认真的吗

网友D:
回去看sansen第二章开头

网友:
怎么都是乱七八糟的回答

网友:
电路结构问题,共模反馈电压应该接在V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去看sansen第二章开头

他算的不是管子的本征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都什么回答,电流变大,rout变小,但是gm变大了啊。
运放的增益跟电流没关系,只与工艺固定参数,L,vd ...

你这回答也不严谨啊,gm取决于输入级的电流,rout取决于输出级电流,折叠的电流比例调整下,增益跟总电流并不是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放20多mA啊?

迪拜设计法,1.8V的从来不知道自己能玩这么高规格

网友:
看不到你的宽长比,如果不是L取的特别小的话,那就纯粹是因为Vds太小,导致管子几乎在线性区了。
尽管region=2,但管子Vds-Vdsat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