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整仿tran不收敛问题

楼主(2024-11-29):
请教一个问题,芯片整仿,跑dc没问题,tran就出现这样的错误,逐一排查发现电流偏置模块忽略掉tran就能跑,加进来就跑不动,dc看又没问题,想请教一下什么原因,找了一天了没找出来。

(SPECTRE-16385): 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 In some of those attempts,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V(MI44.MI43.P669.s1) = 2.48207 GV, 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V'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1 GV).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 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ERROR (SPECTRE-16080): No DC solution found (no convergence).

楼主:
这几个管子一忽略就能跑了

网友A:
DC工作点不收敛的话,你可以试着把dc源改为pwl源,特别是电源,用pwl从0开始上升到目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工作点不收敛的话,你可以试着把dc源改为pwl源,特别是电源,用pwl从0开始上升到目标值。 ...

请问一下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什么呢

不清楚你指什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仿真无非就是解非线性方程组,直接加直流电压,方程组的初始值估计不准就容易导致求解过程不收敛。而如果一开始所有电压都从0开始变化但目标值,最初的状态因为节点电压都是0,容易估计初始状态,之后都是在前一个状态逐渐变化而来,也不容易出现发散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指什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仿真无非就是解非线性方程组,直接加直流电压,方程组的初 ...

明白,我试试,谢谢大侠

网友B:
你的偏置的电源给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偏置的电源给对了么?

应该是对的

网友C:
trans->options->Algorithm->cmin=5fF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C:
trans->options->Algorithm->cmin=5fF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