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a 不在 pin shape上,出现孔包边

楼主(2024-11-29):
在数字后端中,出现孔包边,VIA1=0.07,M1=0.06,导致VIA1有部分没有金属,请教大神改怎么解决?

(有这种这个环境设置setNanoRouteMode -routeAutoTuneOptionsForAdvancedDesign true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OnlyForStandardCellPin 1:1 -routeWithViaInPin 1:1)

网友:
看看tech lef对孔的定义有没有问题

楼主:
TF应该没问题,但是LEF似乎有点问题,应该是有办法改的,只要把via1移到PIN shape上就好了,现在pin label下的金属都被定义成了pin端口,搞不动,新生,茫然

PIN A
DIRECTION INPUT;
USE SIGNAL :ANTENNAMODEL OXIDE1;
ANTENNAGATEAREA 0.0927 LAYER Metall :ANTENNAMAXSIDEAREACAR 10.2427185 LAYER Metal1 ;
PORT
YER Metal1
POLYGON 3.78 0.79 374 0.79 3.74 0.92 3.66 0.92 3.66 0,77 1.915 0.77 1,915 0,715 0,88 0.715 0.88 0.65 1.975 0.655 1.975 0.71 3.78 0.71 :

网友: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 后ecoRoute一下试试?

网友:
1:1好像是设置的有问题吧,1:1不是把pin access via 的bottom layer 和top layer都声明为M1的意思吗,你直接声明为true试一下

楼主:
已解决,是lef跟脚本环境冲突了,lef是pin shape的线都可以,而我环境设置只在pin shape,导致工具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