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运行PCell文件的时候报warning

楼主(2024-11-29):
在运行PCell文件的时候报该warning,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按提示改CDF试试

楼主:
改完之后变成这样

网友A:
改得更错了呀,这个是什么器件,有哪些端是可互换的,比如有PLUS和MINUS这两个可互换的端,就应该是
(p PLUS MINUS)

实在不行就先留空,这样就不可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更错了呀,这个是什么器件,有哪些端是可互换的,比如有PLUS和MINUS这两个可互换的端,就应该是
(p PLU ...

好的  非常感谢,留空白之后在运行确实就没有了。这是一个MOS管,一改回来就报warning

网友A:
不行就留空吧,用Calibre做LVS的话,不用那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留空吧,用Calibre做LVS的话,不用那个信息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