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到一半中断

楼主(2024-11-29):
tran跑到一半中断了,求助下各位怎么设置这个

网友:
tran->option->algorithm里边加一下Cmin=1fF

网友A:
不收敛还是内存不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收敛还是内存不够?检查一下

内存够的,感觉是不收敛

网友B:
修改一下时间精度即可,比如之前是1u,改成2u或者你可以接受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一下时间精度即可,比如之前是1u,改成2u或者你可以接受的精度要求

在哪里修改呢

网友:
在你的仿真界面给仿真类型/时间的那边option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