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指标

楼主(2024-11-29):
30资产
请问LDO的设计指标是输入3.3到5,输出1.8,而我的PDK只有 n33的管子,而且要满足压差电压小于200mv。那岂不是我在输入电压在接近2V的时候就要满足输出为1.8V左右。那这个LDO的设计指标是不是有问题呢?

楼主:
工艺要求是smic18的CMOS工艺,我看smic18mmrf只有n33和p33的管子,可以进行mc仿真;但是smic18ee的工艺库有p50e2r但是,不能进行mc仿真,只能进行tt,ff,ss这种工艺角啊。怎么办。而且那个压差电压的小于200mv,那么输入电压的下线不就基本确定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艺要求是smic18的CMOS工艺,我看smic18mmrf只有n33和p33的管子,可以进行mc仿真;但是smic18ee的工艺库 ...

别沉啊

网友:
1.8V应该不是对你输出的要求,是LDO的参考电压1.8V

网友(2025-01-10):
伙计,这个工艺库是61的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5v要用n50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