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layout poly density 问题

楼主(2024-11-29):
使用TSMC28nm画版图,怎么摆放mos管都会出现密度报错,代码PO.DN.4.1. 请教大佬们如何布局mos管可以规避掉poly密度报错,感谢!

网友A:
density过大?方法很多,拉开两块AA/OD的距离,mos W减小,一个AA/OD里面的poly finger减少一些。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过大?方法很多,拉开两块AA/OD的距离,mos W减小,一个AA/OD里面的poly finger减少一些。 ...

请问大佬,在28nm的工艺下,上下poly之间的间距为1.8um时会避免该问题,请问1.8um的间距是否正常?  因为这个时IO用到的cell,所以w没办法减少,除了拉开OD区间距,是否除了您说的几个方法外的其他办法呢?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在28nm的工艺下,上下poly之间的间距为1.8um时会避免该问题,请问1.8um的间距是否正常?  因为 ...

1.8um正常,空白区域可以填tap ,每个管子左右也可以拉开。
另外,你这个是功率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um正常,空白区域可以填tap ,每个管子左右也可以拉开。
另外,你这个是功率管吗?

大佬你好, 我这个是功率管,所以finger 个数很多。 目前拉得很开 density error解决之后,动一下别的管子还是会报 density error。 还请问tap是什么东西?

网友C:
管子间距拉开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28n drc会在10x10的区域步进5u进行检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 我这个是功率管,所以finger 个数很多。 目前拉得很开 density error解决之后,动一下别的管 ...

你可以多拉开一些,在tools有可以看密度的,你可以调整之后看看密度能不能满足。tap就是衬底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间距拉开  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28n drc会在10x10的区域步进5u进行检查。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多拉开一些,在tools有可以看密度的,你可以调整之后看看密度能不能满足。tap就是衬底接触 ...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过大?方法很多,拉开两块AA/OD的距离,mos W减小,一个AA/OD里面的poly finger减少一些。 ...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 我这个是功率管,所以finger 个数很多。 目前拉得很开 density error解决之后,动一下别的管 ...

你这个是功率管的话,不应该用ESD画法,拉开D端孔到POLY 的距离吗?距离拉开,你的密度自然下去了

楼主(2024-12-30):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功率管的话,不应该用ESD画法,拉开D端孔到POLY 的距离吗?距离拉开,你的密度自然下去了

...

最后把管子间距拉开 poly density 问题解决了,尺寸原因就没有拉开间距,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