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et_clock_uncertainty 挽救不稳定的时钟【已解决】

楼主(2024-11-29):
记录下面对不稳定时钟时,fix timing violation的方法。(新手小白第一次做数字ic全流程)

项目为一颗数模混合芯片,数字模块的时钟由模拟产生,需求为10M,但是不同conner下的时钟仿真出来的频率很不稳定,大概是8-12M;一套流程跑下来之后,在后仿的时候,改变时钟的频率,网表直接罢工了,全是timing vioation。

这时学pt的室友告诉我一个时钟的约束,set_clock_uncertainty ,可以把他设为0.2来假设时钟的不稳定性。在dc时加入该约束,吐出的网表有很多hold violation。但是dc做不到的,交给icc来做,pr之后icc完美解决所有的hold violation,eco fix DRC之后突出网表和反标sdf拿去后仿,在时钟8M时完美运行,没有任何violation。在时钟约为12M时,vcs会报有几个cell有timing vioaltion,但是看了下输出还没被影响到,也算是有惊无险,后续再去研究有timing violation的cell具体违例的时序。

分享一下fix的过程,也希望大佬可以纠正一下错误。

楼主:
哦对了,我的设计比较小,只有两千多个cell,时钟也很慢,工艺也非常大,162nm,所以修起来很顺利;但是时钟偏差这么大应该时不会发生在大的设计上的吧。

网友A:
clock jitter确实是用uncertainty去cover的,但是你这个jitter未免有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jitter确实是用uncertainty去cover的,但是你这个jitter未免有点太大了

没办法,这是模拟那边得到最稳定的时钟了,虽然8M 12M分别是ff ww conner的,但是我这边也得进行仿真

网友B:
直接用最快的8M*1.05的时钟+200ps的setup uncertain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最快的8M*1.05的时钟+200ps的setup uncertainty

可是我加了20%的uncertainty之后,后仿和pt都通过了,还需要改约束么。

网友C:
楼主学ic前端看的什么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ic前端看的什么书呀

emmm,我纯新手,都是入职跟项目学的,跟项目学的快

网友D:
为什么不按最快的时钟做。 12M能满足, 8M肯定也能跑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加了20%的uncertainty之后,后仿和pt都通过了,还需要改约束么。

抱歉,我这里说错了。

一般的时钟约束,是用最快的时钟频率乘以一定的倍数,再加上一定的uncertainty
您是8~12M,最快是12M,约束的时钟频率就是12*1.05=12.6M,周期是79.36ns
我一般留5% 的频率裕量
setup uncertainty要按照工艺厂要求,你这个设计我不了解。就按照0.2ns来算
我的约束得到的最大延时:79.36 - 0.2 = 79.16ns

您设置10M,周期是100ns。20%uncertainty是20ns。
得到的最大延时:100 - 20 = 80ns

算起来没我的严格,只要能满足您的设计要求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按最快的时钟做。 12M能满足, 8M肯定也能跑呀

应该是有时序收敛的问题,12M能满足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8M下不一定能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这里说错了。

一般的时钟约束,是用最快的时钟频率乘以一定的倍数,再加上一定的uncertainty

感谢您答复,学习了,我设的20%属于是歪打正着了

网友E:
你们的pll 太不稳定了,uncertainty 都要过20ns,那面积不会爆吗?为了修hold,要加多少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pll 太不稳定了,uncertainty 都要过20ns,那面积不会爆吗?为了修hold,要加多少buffer? ...

我们的设计很小很小,只有2000多个cell,面积其实也没太大的变化,我们的要求就是能用就行,毕竟我们是草台班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pll 太不稳定了,uncertainty 都要过20ns,那面积不会爆吗?为了修hold,要加多少buffer? ...

我也想知道后端咋解决的,估计会更改hold的uncertainty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后端咋解决的,估计会更改hold的uncertainty

估计他们的data path比较长,超过20ns,所以hold 影响就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有时序收敛的问题,12M能满足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8M下不一定能满足吧
...

1. STA 的基本原理,setup 在高时钟频率(12M)能满足, 肯定在比较低的频率(8M)也能满足

2. hold 不受频率影响,12M的时候 hold有违例,就算降到1M, 那个违例还在,违例的大小基本不变。
    当然,不排除你这个 chip 在工作的时候温度 / 电压的一些变化导致它跑出 PT 的工艺 corner覆盖范围,
   从而导致 hold 违例,但是加 20% clk uncertainty 还是有点多。不过基于你的时钟稳定性不好,也许可以理解加这么多的margin, 只要能过就可以,
   最多是over-constrainted 浪费点面积功耗。

另外比较好奇,用的什么工艺和时钟生成方法。按理说 CMOS PLL 产生 10MHz的时钟是很成熟的设计,如果常规的PLL在不同corner 下也是类似的时钟波动范围,
那其实不用加这么多 uncertainty margin, 可以看看 pt sdc是不是有其它约束没有加全,导致pt 看不到仿真时候的一些 timing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后端咋解决的,估计会更改hold的uncertainty

我是做前端的,项目后端没人做,我硬顶上的,之前没学过。所以我这个“后端”也想不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了,只能牺牲点面积和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他们的data path比较长,超过20ns,所以hold 影响就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解决了。
...

时钟比较慢,report timing的slack都很大,70多ns,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序比较好修。具体还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STA 的基本原理,setup 在高时钟频率(12M)能满足, 肯定在比较低的频率(8M)也能满足

1、时钟由12M变为8M,时钟上升沿到来变晚,但是path delay没变,所以setup会更加乐观。

2、时钟变慢,上一级d触发器q端产生的信号高电平时间相应的变长,所以不会影响下一级d触发器的hold。

模拟跑的是-40到125°的仿真,得出的数据;模拟部分是反向来的,原来芯片自带的一个PLL产生的时钟,我也看不懂,只能相信模拟部门给的数据。

面积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原芯片port摆放基本都摆在core top了,我pr时稍稍比综合之后算出来的面积加大了一点,否则core top部分的布线会阻塞。更改dc的clk uncertainty为20%后,我pr的core面积没变,还是摆下了,归功于设计比较小吧,毕竟只有两千个cell。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对不对,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时钟由12M变为8M,时钟上升沿到来变晚,但是path delay没变,所以setup会更加乐观。

> 1、时钟由12M变为8M,时钟上升沿到来变晚,但是path delay没变,所以setup会更加乐观。

这个理解没有问题。所以 setup 一般只需要考虑最高频率下(12M)能过,比它低的频率 (10M / 8M 等等) 肯定也能过,STA一般都用最高频率来检查setup 部分。

> 2、时钟变慢,上一级d触发器q端产生的信号高电平时间相应的变长,所以不会影响下一级d触发器的hold。

hold time的定义,是对start point 和 end point 寄存器同一个上升沿来检查的,因此跟频率无关。有些STA的入门资料介绍这个,附带有时序图,
大概看看就比较清楚,或者直接先记住这个结论,有时间再看资料也可以。

楼主:
pt eco pr后的netliset,生成change_list_file并读入icc

引用 网友G:
> 1、时钟由12M变为8M,时钟上升沿到来变晚,但是path delay没变,所以setup会更加乐观。

感谢您的答复,我去理解下hold同周期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