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21.17 Hotfix 安装时报错

楼主(2024-11-29):
Base 安装成功了,base 是21.10
hotfix 是21.17
同样 hotfix 21.19 也安装不成功都是这个报错

IO Exception while extracting file /home/package/INNOVUS21.17/INNOVUS21.17.000-ISR7_lnx86.Hotfix/CDROM1/kits/VoltusReyAnlsTools21.10-s158lnx86.t.Z.
Could not extract file /opt/cadence/INNOVUS211/./tools.lnx86/voltus_components/xp_tools/anls/tools.lnx86/bin/cds_root

网友A:
有包损坏把,,,方便分享一份hotfix包吗?

网友B:
先看下,能不能正常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包损坏把,,,方便分享一份hotfix包吗?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INNOVU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_OEmkJxf6stToDGP1_G0g 提取码: 1rk4  ,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能不能正常解压

解压了,用compass后,提示文件不存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压了,用compass后,提示文件不存在了

共享过期了,正常情况下,能正常解压,安装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享过期了,正常情况下,能正常解压,安装就没问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_OEmkJxf6stToDGP1_G0g?pwd=1rk4 提取码:1rk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_OEmkJxf6stToDGP1_G0g?pwd=1rk4 提取码:1rk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 ...

白天外出,现再看,过期了,, 按照上面说的处理,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天外出,现再看,过期了,, 按照上面说的处理,应该没问题的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INNOVU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jzv2qi2_zs6PmjnihB_xw 提取码: 1pjg
不应该呀,我装所有的都OK,就这个报错,我周一再装一下,截图给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INNOVU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jzv2qi2_zs6PmjnihB_xw 提取码: 1pjg
不 ...

这是解压后,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解压后,安装图

安装到100%后,就报错了

This Innovus 21.1 Release uses the Genus 20.1 software for the re-synthesis feature in Optimization.
Please install the Genus software from the GENUS201 stream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enhancemen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到100%后,就报错了

报错时,看下日志,根据错误提示,修复就可以了,,程序包,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时,看下日志,根据错误提示,修复就可以了,,程序包,是没问题的 ...

报错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时,看下日志,根据错误提示,修复就可以了,,程序包,是没问题的 ...

这是21.19的报错

网友:
21.17 / 21.19 是出口管制版本么?

网友C:
ddi export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21.19的报错

换个新系统试下, centos7 默认python是 2 ,不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i export才是

我装DDIEXPORT22.35.-s091 HOTFIX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21.19的报错

目录下有同名目录,先删除再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INNOVUS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jzv2qi2_zs6PmjnihB_xw 提取码: 1pjg
不 ...

大哥你好啊,分享过期了,方便再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录下有同名目录,先删除再安装

我直接安装DDI23.11 hotfix版了,旧的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好啊,分享过期了,方便再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都直接装成这个版了,你要21版有何用,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网友F(2025-03-12):
引用 楼主:
都直接装成这个版了,你要21版有何用,睁开你的眼睛,看看

请问大佬有没有DDI23的hotfix包呢?手上只有base,感谢~

网友G(2025-06-08):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有没有DDI23的hotfix包呢?手上只有base,感谢~

请问DDI23怎么安装啊?有教程链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DDI23怎么安装啊?有教程链接吗?

跟IC617一样的安装方法,patch的话用pubkey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IC617一样的安装方法,patch的话用pubkey

嗯;已用ISPACE安装;需要用pubkey来PATCH吗?老哥有pubkey吗,我是用的1patch,现在启动就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