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3d使用方法

楼主(2024-11-29):
请问各位大佬,R3D需要的rule文件和technology文件需要自己根据模板进行编写吗?因为之前没有用过这种软件 所以在此请教

网友A:
.cfg文件需要自己写

网友B:
感觉这软件不好用, 没有voltus-fi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软件不好用, 没有voltus-fi 方便

请教一下,voltus-fi或者totem能仿真功率器件模块的rdson吗?

网友C:
根据工艺和实际的项目,自己编写对应的配套文件,cfg设置以及tec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g文件需要自己写

谢谢啊!提供了方向,那我去PDK库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工艺和实际的项目,自己编写对应的配套文件,cfg设置以及tech文件

谢谢大佬提供方向,我还以为tech文件,工艺厂会根据R3d软件进行配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工艺和实际的项目,自己编写对应的配套文件,cfg设置以及tech文件

前辈,请问那个.rule文件要自己编写器件的组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那个.rule文件要自己编写器件的组成吗?

你们有cad或者会写calibre验证rule的layout不,他们一看就知道了,这东西是自己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cad或者会写calibre验证rule的layout不,他们一看就知道了,这东西是自己编写
...

懂了,前辈,非常感谢!我们没有,公司让我们自学,我也只能自己摸索方向,学习

网友(2025-03-18):
佬们,有R3D相关的manual或者PPT简介吗,后期可能需要用到,求助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2025-06-11):
你好,现在有参考文件了吗

网友D(2025-07-25):
引用 网友C:
根据工艺和实际的项目,自己编写对应的配套文件,cfg设置以及tech文件

请问r3d抽取出的Rdson结果和电路前仿结果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r3d抽取出的Rdson结果和电路前仿结果相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肯定有差异,前仿又不能考虑到布线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