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晶振幅度和波形问题

楼主(2024-11-29):
最近在做一个32.768khz的晶振,负阻、环路增益仿真OK,但是trans仿真起振后幅度会让NMOS截止或者线性区工作,波形也失真(只是频率就在32.768khz),请大佬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NMOS结构

NMOS结构

反相器结构

反相器结构

网友A:
感觉很正常,没看出什么问题。起振速度比较慢,推测电流比较小。电流小需要注意不起振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正常,没看出什么问题。起振速度比较慢,推测电流比较小。电流小需要注意不起振的风险。 ...

XIN,XOUT的幅度让MOS管工作点 到截止区 也正常么?波形也不是正常的正弦波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N,XOUT的幅度让MOS管工作点 到截止区 也正常么?波形也不是正常的正弦波波形
...

图里面是个标准的皮尔斯振荡器   中间就是个反相器 都没偏置 怎么保证在饱和区  电路正常的 起振1s 有点慢  电阻改小点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里面是个标准的皮尔斯振荡器   中间就是个反相器 都没偏置 怎么保证在饱和区  电路正常的 起振1s 有点 ...

RF有啊,两种结构都加的10.5M电阻

网友:
XIN正弦波, XOUT因為增益的關係不一定會維持正弦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RF有啊,两种结构都加的10.5M电阻

class AB 这样偏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