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版图在进行lvs验证时,出现上千个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11-29):
ERC的第一部分错误就是定位到PNP管上,一共9个pnp管,报了9个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第二部分错误是上千个,高亮他们就定位到部分金属连线上,给金属线额外加上一个label就不报错了,但是总觉得这样不明不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求助前辈解疑,谢谢

网友A:
lvs commfile上有沒有key power&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commfile上有沒有key power&ground?

您好,请问这个在哪看?这个是与图片上的错误有关系吗

网友B:
第一个盲猜因为电路上的pnp接地导致的NW接地,和电路或者领导说一下,直接忽略。
第二个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盲猜因为电路上的pnp接地导致的NW接地,和电路或者领导说一下,直接忽略。
第二个等大佬
...

谢谢前辈,第一个在原理图上是pnp的b和c均接GND了,那就忽略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第一个在原理图上是pnp的b和c均接GND了,那就忽略了,谢谢

看你报的error:
在run LVS的rule里面,写上:
ERC PATH ALSO  BIPOLAR
ERC PATH ALSO  RESISTOR

不知道是否解决。
我画的BG_DVDD:里面的ERC Pathcheck Polygons Database中:
出现的错误跟你的不一样。并没有出现在三极管和电阻部分。
我的出现在了:
1.节点与ground之间有一条path。出现在NMOS与NMOS串联。
2.节点与power之间有一条path。出现在一个BG_DVDD中:它内部有一个BG_DVDD_COMP。出现在PMOS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报的error:
在run LVS的rule里面,写上:
ERC PATH ALSO  BIPOLAR

前辈您好,请问将上述语句加到lvs rule文件中的哪个位置啊?直接将语句原封不动加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