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电流与温度的关系?

楼主(2024-11-29):
仿真发现亚阈值电流的绝对值大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栅源漏电压不变),请问有量化的公式么?半导体器件物理里的亚阈值电流公式来看似乎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小的,求解?

网友A:
Taur的书里有量化公式,见图。但其实不需要用公式也能理解为什么Id随温度升高而增大:Id是由S->D以及D->S两个方向发射的载流子之差算出的总电流,D->S发射的载流子因为Vds的原因会比S->D发射的少很多,然后因为温度升高了,源极S能够越过势垒的载流子变多了,所以Id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ur的书里有量化公式,见图。但其实不需要用公式也能理解为什么Id随温度升高而增大:Id是由S->D以及D->S两 ...

非常感谢解答,请问是哪本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请问是哪本书呢?

Yuan Taur - 《Fundamentals of Modern VLSI 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