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版图在进行lvs验证时报了上千个ERC错误,求助!!!

楼主(2024-11-29):
ERC的第一部分错误就是定位到PNP管上,一共9个pnp管,报了9个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第二部分错误是上千个,高亮他们就定位到部分金属连线上,给金属线额外加上一个label就不报错了,但是总觉得这样不明不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求助前辈解疑,谢谢

网友A:
nPNP的nwell接gnd了,提示E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P的nwell接gnd了,提示ERC错误

谢谢前辈,请问如果我在原理图里就是b和c极都接GND,那是不是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请问如果我在原理图里就是b和c极都接GND,那是不是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