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ex的rule文件报错解决

楼主(2024-11-29):
491行已经改成绝对路径了,还是报这个错误,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路径最前面多了和句点(.),这就不是绝对路径了

楼主:
这个没有.还是报错

楼主:
你好,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你这个路径下有这两个文件吗?

网友:
检查路径对不对,文件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路径下有这两个文件吗?

应该是有的,p2mt6

网友A:
你这里很明显路径错了,labs你输入了li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很明显路径错了,labs你输入了libs

刚才也是被别人提出了,解决了,感谢

网友:
看起来你出现问题的原始是手打文件路径导致的?这个会比较麻烦还容易出错。

建议用以下检查方式确认输入的文件名及路径是否正确:
1)使用VIM打开你的command file,将光标移动到“文件路径"上;
2)敲击“gf”如果能直接打开输入的文件,表示你的文件路径没有问题,反之则表示有问题;

另外还是避免手敲文件地址,可以使用pwd获取文件的路径,选中,使用鼠标中建直接粘贴到你的command fil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