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劣质共源共栅跨导

楼主(2024-11-29):
今天做到一个题,求如图所示的跨导,题目就没有负载,我理解应该是一个理想电流源?不知到算错没有,算下来最后可以约等于gm1,如果算对了的化那怎么可以快速看出来跨导等于gm1呢。
另外如果我想求增益的化,我直接看出来的结果是gm1*gm2*ro1*ro2,这个结果对吗

网友A:
直接看,用叠加,一个是到m1栅的激励,就是个cascode,另一个是到m2栅的激励,就是个源级退化的共源放大器。两者的跨导相加,再乘上输出阻抗得到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用叠加,一个是到m1栅的激励,就是个cascode,另一个是到m2栅的激励,就是个源级退化的共源放大器 ...

m2可以看成一个源极负反馈吗,它的跨倒比M1要小很多,所以整体跨倒是不是约等于gm1,然后输出阻抗就是cascode的输出阻抗gm2*ro2*r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