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FD中delta sigma adc的参数结构选取

楼主(2024-11-30):
最近做的项目是RFID Tag中传感器AFE的设计。在实际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结构选取的问题,通过相关教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在此记录整理一下思考过程以及现阶段的问题。

首先要求传感器类型为桥式电阻传感器,且要求体积尽可能小。目前市面上满足的传感器的只有pressure,force以及angle三类。由于这三类都属于analog output,在datasheet中找不到相关的resolution的数据。为了确定ADC的spec,目前方案是按照Nonlinearity来确定输出resolution。例如传感器nonlinearity = 0.1% ,输出数据的resolution也就是10bit(令adc最起码可以检测到测量值与标准值之间的差值)。假如adc的input range和sensor的output range 完全相等,意味对于上述nonlinearity = 0.1%的sensor(10bit output),一个10bit的adc即可满足要求。 但实际情况二者并不吻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前置放大器放大sensor output使adc full scale被利用。或者adc需要增加额外的bits来确保精度。目前没有选取sensor+pga+adc的结构,打算直接使用sensor后接delta sigma adc。sd adc的resolution = 18, 供电电压为1.2V,时钟频率1M Hz,转换能耗为1.2uJ。

首先对比了sd adc的类型,选取了dt型。(根据现有资料的整合,dt型适用于低频信号,ct型适用于高频信号,增量型适用于多通道应用)。

目前未解决问题: 1. 传感器输出数据的resolution能否这样计算,能否通过这种方式确定adc的resolution
                         2. sensor+pga+adc和sensor+sd adc方案各自优缺点
                         2. delta sigma modulator的osr 阶数以及结构应该怎么确定(比如选3阶还是4阶,osr选256还是512,选择single loop还是cascade,选择CIFF还是CIFB。这些问题很难在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中找出答案。文献中一般只是给出结构以及原理,没有解释针对不同情况如何选择 )

恳请大家给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