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 ansysedt 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24-11-30):
ansys版本是2024R1,

系统是centos7.9
启动ansysedt出现以下错误:

不知道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
安装的时候,时间设置不对

网友:
its about license error

楼主:
是安装在共享目录下的,两台电脑引用同一个安装目录。
而且两台电脑都已同步公网时间服务,时间应该也是一致的。
但结果就是一台可以正常使用,另一台就报以上错误。
很头疼,想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楼主:
自己顶下,但愿不要沉了。。。